Altium Designer 重新覆铜没有提示Rebuild 1 polygons?

楼主(2009-04-09):
当PCB画好后,也覆完铜,发现有要修改的地方,之后把铜移走,提示Rebuild 1 polygons?是否重建多边形,我选NO(因为我之前用99se,如果点yes覆铜就不见了)。把布线修改好后,在把整张铜选中,之后选移动选择,放好位置发现没有这个提示会话了,重覆铜却只是个外框,内部没有填充。

楼主:
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弄了半天不好使,把软件关了重新打开,问题就没有了,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不好意思发了费贴!这可能是软件的一个bug吧!

网友:
是不是没有定义铺铜的方式,要是实心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