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电阻的计算

楼主(2009-04-09):
看书时,有个地方没看懂:附图
在求输入电阻的时候,上面说当R1=R2,R3=R4时,利用虚短和虚断的概念,i2=-i1,这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书上有误吧,我也算不出来。

网友:
虚短就是说U+=U—,虚断就是说i+=i-。但是我还是算不出来

网友:
楼上说得不全面,虚断是指ip=in约等于0

网友:
虚短就是Vp=Vn
虚断就是运放正负两个输入是断路的,I=0
再不发生饱和截止的情况下,深度负反馈才能用此规则,正反馈是不能的。
在不发生饱和截止的情况下
用叠加法分析

先设定Vi1=0
Vp=(虚短,近似等于)Vn=Vi2XR3/(R2+R3)
Vo1=VpX(R1+R4)/R1=Vi2XR3X(R1+R4)/R1/(R2+R3)

在设定Vi2=0
Vn=(虚短,近似等于)Vp=0
Vo2=-Vi1XR4/R1

叠加后得到得到
Vo=Vo1+Vo2
带入R1=R2,R3=R4,并假设R4/R1=k得到
Vo=Vi2XR4/R1-Vi1XR4/R1=(Vi2-Vi1)XR4/R1=kX(Vi2-Vi1)

剩下的计算就不复述了

网友:
楼上的,你算出i2=-i1来了吗?

网友:
从虚断虚短的方法就可以推论了
由Vp=Vn(虚短),R1=R2
得Vp=Vn=0.5(Vi1+Vi2)
   Vi2-Vp=Vi2-Vn=Vn-Vi1
i2=(Vi2-Vp)/R2=(Vn-Vi1)/R2=-(Vi1-Vn)/R1=-12

之前算了那么多无非是验证电路的工作状态符合虚短的情况
其实楼主的问题完全可以用虚断虚短的方法解决,没必要那样子算

楼主:
关键是Vp=Vn=0.5(Vi1+Vi2),楼上正解

网友(2010-09-16):
在运放处于深度负反馈的条件下,可以用两种方法求解。一种是楼上所说的叠加法;第二种叫节点电流法。如果你看不懂的话可以找我要视频资料。详细介绍了关于运放求解的过程。有不懂之处可以互相学习。我这刚学完不久。本人基础知识比较差,希望可以喝高手们慢慢交流。

网友(2011-04-08):
运放啊,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