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3063 DESIGN TOOL

楼主(2009-04-09):
设计SWITCHING POWER参考工具。

NCP3063 DESIGN TOOL.rar

网友(2013-07-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时用到NCP3063,输入12v,输出3.3v@800ma,但是输出不是很稳定,有时达6.6v,把后面的负载都烧掉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情况。电感我用的是68uh。其它都是按照datasheet的典型电路搭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