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画封装时怎样画确定长度的直线

楼主(2009-04-09):
小弟画封装时遇到问题,望大虾们指教。

网友:
坐标定位法,或者过孔矩阵定位法

网友:
我是先用尺寸标注把要画的长度标出来,然后画于尺寸标注等长的的线就OK啦

网友:
用坐标定位最好了。

楼主:
谢谢了,用坐标和标注都不错,但protel99se 怎么在画封装环境下没有design菜单,搞得不好把单位转成公制,mil看得就心烦

网友:
按Q键可以进行公制和英制之间切换的

网友:
没用过坐标定位法,具体怎么用啊,知道的说说撒,先谢谢!

网友:
用坐标定位

网友:
用J+L也可以

楼主:
按Q键果然很好,呵呵,坐标就是点开导线属性里的X,Y值
不过L键也能出来设置,可不是J+L哦

网友:
J+L是直接输入你要的长度,然后按回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