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线怎样设置规则

楼主(2009-04-09):
如图,一个主IC驱动4块DDR,走线选择菊花链形式,现在规定是U2.5-T2,U3.5-T3,U4.5-T4,U5.5-T5,长度都是0--199mil;T2-T3,T3-T4,T4-T5长度都是339-600mil;而T1-T2的长度限定在6000mil内,请问这样的一组线怎样设置规则

网友:
第一次见到ddr走菊花的
可以试试用pinpair设置规则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是走菊花链,楼主可以说下吗

网友:
设置好T点以后就可以进入CM中使用约束集对Pin Pair进行设置了
如果你所有做长度约束的网络拓扑结构一致的话只要设置一根就OK了

楼主:
具体怎样设置,我在CM下 net/routing/propagationg delay中 有对DDR_A0, DDR_A1等分别设置pinpair, 接下来的不知道怎么设置了,应该不是一个一个数值的填吧,我所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刚看帖子,可是我的没仿真模块,有没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
不用仿真模块,按上面的步骤来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研究一下

楼主:
我的软件是没有装仿真这一块的,在装了仿真模块的机子上试了下,会出现下面的错误,好象行不通啊,能有什么方法解决,或者能否有别的方法在软件没装仿真模块的情况下设置
还有一点是我这个是有设置T点的,看了楼上介绍的帖子,好象T点并没设置进去

楼主:
再顶一个,哪位大虾给看看,应该怎样设置规则
下面的是看前辈们的设置
且用楼上的方法打开sigXplorer后有下图

楼主:
而我自己用楼上的方法设置 ,即使能成功进入sigxplorer中,
出现就是
哪位高手如有什么好方法,请帮忙抽点时间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T点可以加的
如果你能够进入SigXplorer
首先在其中编辑拓扑结构,按照你走线的要求,添加无损传输线就可以了
更新CM后会看到brd文件自动生成T点(前提是已经打开了网络鼠线)
完了以后你可以在SigXplorer中Set--Constraints操作设置其中的Prop Delay参数,根据你的要求都可以一次性设置完成
再次更新CM后,关闭SigXplorer,打开CM中的DRC显示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拉线吧...

上述是针对某一条Xnet做的长度约束
如果要做很多条Xnet,并且这些网络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的话
可以先做一个BUS,然后从这个BUS进入到SigXplorer中去
设置同上,然后生成一个约束集(就是总线的名称)
然后总线中所有的Xnet会自动生成T点
至此约束设置完成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解答,
首先在其中编辑拓扑结构,按照你走线的要求,添加无损传输线就可以了
请问是在哪个地方,我好象没找到,
我没有进行编辑拓扑结构这个环节,更新CM后,没看见生成T点

还有对于一组线,生成约束集,是在SigXplorer中Set--Constraints操作设置其中的Prop Delay参数之后么,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还有一点,我用其他的板子,因为没有用到模块,总出现下面的错误 ,请问一定要仿真模块么,还是......
如果能贴一些图看看,可能会更清楚,麻烦各位了

网友:
你的所有问题晚上9点网上帮你解决
请准时在线

楼主:
好的,真是谢谢了

网友:
来了
不好意思有点晚了
把问题发上来吧

楼主:
家里没软件,是这样的,编辑拓扑结构这个是在哪里编辑

网友:
QQ:106074713 17# hallen_jumper

网友(2011-09-05):
好东西呀。。。真是非常的好。。。

网友:
学习。。。
不加T也行吧
在sigX[lore中propogation delay中设置每个点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