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据说标题一定要足够长才会有人关注,这个标题够长了吗?)

楼主(2009-04-09):
如图,是选择敷铜外框,右键→"属性"弹出来的对话框,请问这里的Track Clearance指的是什么东西的间距呢?在哪儿可以定义这个值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应该就是Trace和Copper之间的距离吧

网友:
在setup->design rules->default里面

btw:
楼主朋友,还是不要取这样哗众的标题。取个能真实反应问题的名字会更容易受到大家的帮助。
这个问题简单,为什么很多人关注而少有人回复呢。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惭愧。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