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阻焊膜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贴片元件的焊盘因为有一层TopSolder,所以制版后上面不会有阻焊膜,直插元件的焊盘只有外面一圈有TopSolder,为什么做成板子后里面那一圈焊盘上也没有阻焊膜?

网友:
    你说的里面具体指的哪里啊?!

网友:
    其实直插焊盘中间也是有SOLDER的,不信可以到CAM350里看看。

楼主:
    你说的里面具体指的哪里啊?!
引用 网友A:
    就是紫色的圆圈里面灰色的那一圈焊盘

楼主:
    其实直插焊盘中间也是有SOLDER的,不信可以到CAM350里看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脑上看不到呢?

网友:
    你用分层显示  就可以显示到的  只不过不是紫色而已

网友:
    那是完全覆盖的,因为焊盘是多层属性的,所以切换到单层时也是看不到!

网友:
    我知道怎么让焊盘上的SOLDER层显示出来了。
    在PREFERENCES对话框里点DISPLAY标签,点LAYER DRAWING ORDER,选择MULTI LAYER,点DEMOTE,把MULTILAYER放到SOLDER层下面就行了。

网友:
    看不看得到有什么意义吗,Solder是覆盖到整个焊盘的。而且比焊盘大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