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回流路径疑问

楼主(2009-04-09):
请教下各位,书中描写图中这种信号线换层的情况,回流信号是从最近的旁路电容耦合回去的,建议在过孔旁增加一个旁路电容,我想请问的是,这个旁路电容是不是应该连接这个信号换层后的下面那个参考层和地层之间呢?谢谢!

网友:
连接改变前和改变后的参考层

网友:
愿闻其详,我认为电容是连接在信号层与原参考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