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4-10):
今天装完了allegro16.2并按论坛里的破解方法最后要新建环境变量,请问这个环境变量指系统的还是用户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我建的是系统的,用户的没试过

网友:
应该都可以,不放心的话就建成系统的

楼主:
惨了,改了这个PADS2007的就用不了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同时装这两个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