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容板子的测试

楼主(2009-04-10):
肯请各位高人,埋容板子的测试怎样实现?

楼主:
没人关心此问题?做埋容的应该有不少的公司吧?很想知道!!

网友(2010-04-29):
埋容板子的测试可以参考电容测试方法,选取测试点后测量电容值

网友:
现在有PCB厂家用飞针测试;估计不准确,问他们如何测量在不同频率下的容值时,都是一脸茫然。根本就不清楚在不同频率下容值不一样。期待高手解决!楼上的能否详细点,飞针测试是有电阻法和电容法测试之分,不过飞针测试主要是用来检测开路和短路的。所以可以用相对粗糙的值代替,测试PCB板上的电容行吗?

网友(2011-04-14):
可以用网络分析仪进行测试

网友(2011-12-07):
用電橋吧, maxwell bridge 應該可測量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