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怎样清除多余的铜

楼主(2009-04-10):
我在铺铜后发现贴片电容的焊盘中间也连起来了,如图所示,请问怎么样处理??

网友:
    如果是在PADS里的话,可以在中间放个KEEPOUT区域,但在PROTEL里,只能把焊盘改长点,铺完铜再改回来;或者把安全间距设置得大一些。

网友:
    其实在PROTEL里也可以在KEEPOUTLAYER层在电容两个焊管盘中间画个矩形,等铺完铜再把封装改回来。

网友:
    可以对这个器件进行单独的设计规则设置

网友:
    铺铜也没什么问题吧 你再放个丝印就可以啊 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99SE放KEEPOUT 重新生成铜皮,然后去掉KEEPOUT;
或者直接放一个无网络铜皮FILL,重新生成铺铜,然后去掉填充铜皮FILL;
再者修改器件规则,加大其安全间距就可。
    活用99SE,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在AD里出现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
    1.像tigerish兄说的那样,对器件进行设计规则约束,不过对单个器件设置就有点麻烦,可以设置这种封装,也可以自己建一个Class,对Class进行规则约束,还可以对很多种对象设置规则约束,就看你想怎么约束他们了。下面有个关于这方面的教程资料,可以参考下。
2.可以用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的方法放置以个铜切块,重新覆铜后那块就不会覆铜了。如果要放一个不规则的呢,那先用Line也好Arc也好画好那个形状,再点Tool->Convert->Creat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在刚才画的那个形状里就有一个Polygon Pour Cutout了(直接看不到,要点了才知道哦)。如果这样还嫌麻烦呢,在做封装的时候加一个这样的Polygon Pour Cut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