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Layout中如何让两元件可以互相重叠?我找不到哪里设置

楼主(2009-04-10):
如题。

网友:
这样也行吗?关闭drc把元件摆好,拉线的时候再把drc打开。

楼主:
谢谢了,刚入门,好多功能不熟悉。

网友:
布局时候是可以重叠的。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在DRC的时候如果报错的话,可是可以忽略的。
' f1 E6 y8 _6 J" G! V(比如:卧式内存座的下边可以放一些贴件,高度只要碰到内存条就可以了。)) T5 w/ P7 t, g'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