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有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助下

楼主(2009-04-10):
是这样的,我看到了版主的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9-1-2.html

按照里面说的转化,生成网络表,但是生成的是一个.net的文件,而教程里面导入的却是一个.tel的文件

之后利用本站的搜索功能,发现只需要将.net改名为.tel就可以..

但是我像这样改了之后导入的时候缺发生了很多error

下面是几条error信息

ERROR: Reference/function designator 'C2' not found, pin ignored.

ERROR: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IN4007'.

ERROR: Expected ';' , found an illegal character, line ignored.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该怎么样弄才可以正常的导入

网友:
你的零件库少了些零件吧

网友:
第一条,好像是缺封装,也好象是网表里内容有问题,以前碰过,现在忘了。
第二条,缺少对应的device文件,
第三条,非法字符问题,一般是网络名有“#”这个符号造成的,用附件中的程式转换一下网表文件,就可以解决非法字符问题了。

886 Bytes,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leavic兄...你给的这个程序怎么用了?

运行了,把.net文件放在统一目录,输入了名字之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
感谢leavic兄,目前这一步已经搞定..开始plac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