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再次确认

楼主(2009-04-10):
这个问题我应该是老生常谈了 我想请有过实际经验的高手确认下我的做法
  在protel里 要是想某一块要漏出来 也就是说不铺绿油是不是就是在顶层或底层solder层画一块相应大小就ok 板产就可以按要求生产 要是想某个焊盘想铺上绿油的话就是在对应的paste层是不是这样

网友:
焊盘是不能铺上绿油的

网友:
其他地方你不要上绿油的话你要画块区域出来然后跟工厂那边说明下就可以了.

网友:
焊盘上绿油?
那就把焊盘去掉,换一个等大的FILL铜皮就可,焊盘无非就是没盖油的铜皮镀点锡。
如果是圆的焊盘的话搞个没孔的VIA(把内径设为0);
要是整个三角型或者其他乱七八糟型自己拿FILL慢慢填,呵呵!

楼主:
哦 谢谢  那要是说要漏出来的话 还是在solder层吧

网友:
你是要漏什么出来呀,如果只是不要绿油的话就是在铺铜的时候放个FILL到你要漏的地方,铺完铜后你再删掉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要漏出来的地方是要镀锡的话就是还需要在SOLDER层加FILL

网友:
要想焊盘上绿油,可直接双击焊盘,打开焊盘属性后看到这个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