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B2007画四层板怎么样进行布线的优先顺序设置

楼主(2009-04-10):
我用pads2007画四层板,但是要怎么样设置后再进行自动布线...有高手知道的不?

网友:
我用的AD6,我感觉不用电源分割技术就可以吧,一般信号层你只要把网络设置好了既可以自动。电源和地采用覆铜应该可以吧。我的QQ:330193219讨论学习。

楼主:
2# zpf86 关键的是我设置的时候第二层和第三层分别设置为电源层和地层,但是它自动走线的时候也在这个层里面走线,所以很是郁闷啊,那你ORCAD里面怎么设置不让它走线呢?

网友:
一般都是手动布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