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的問題,大伙來帮忙看看

楼主(2009-04-10):
疊購是TOP-L2-L3vcc-L4-L5-L6GND-L7-Bottom,
請問用對于RF這塊那種盲埋孔比較好,
是1-2,2-3,3-6,6-7,7-8好
還是1-2,2-7,7-8好?
为什么,给出原因分析。谢谢

网友:
做了1-2就不能再做2-3或者2-7等等了
两种情况都不可以
两组盲孔的数字不能出现重合情况

网友(2010-08-10):
楼上的不懂就不要乱说。

网友:
这个盲孔有点难懂

网友:
袁荣盛应该不会乱说

网友:
袁荣盛应该是乱说

网友:
一般是用1-2 ,2-7,7-8
你用是1-2,2-3,3-6,6-7,7-8,这个工序多很多,做样品还可以,量产的话成本高很多,
估计你老板不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