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单面板,请帮助检查一下

楼主(2009-04-10):
    我刚刚学习99SE,画了一个简单的PCB,想那去PCB板做样,不知道是否有错误,请大家帮我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
    看你的图片地就不完整!但是仔细看地又连接了 不知道你的飞线怎么出来的!
      极性电容的方向调整一致!

楼主:
    我那个椭圆形的孔是后面添加上去的,GND的网络是我在焊盘属性里面设置的。请问版主,我的PCB是否可行,我准备拿到PCB工厂打几个样板回来。

网友:
    你的焊盘怎么会只有单面那 呵呵 你自己设置的啊?!
      用不到这样设置的,你和加工厂说是单面板他就会给你处理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除了椭圆的过孔要和厂家说明下

网友:
    你的焊盘怎么会只有单面那 呵呵 你自己设置的啊?!
      用不到这样设置的,你用multilayvery就可以了加工厂就会i给你制作成单面板他!

  没有什么问题了,除了椭圆的过孔要和厂家说明下

网友:
    这块单面板其实也不需要全部铺铜吧,铺铜为的是高频电路抗干扰.尺寸也没表示.

网友:
    太大了  浪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