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工具状态栏问题请教!

楼主(2009-04-10):
16。01右边工具状态栏不见了,从那里打开啊,急请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因为16。01与15。7的工具状态栏不同,只有鼠标放上去工具栏才会显示,感觉很不方便,于是自己想把他调回和15。7一样,没想到动来动去反而搞的不见了,搞了半天出找不回来,有那位高手知道,告诉一下啊,版主帮帮忙啊。。。。。

楼主:
问题己解决

网友:
view->windows->show all
5 y' l# x) M0 |就都出来了。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取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