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板的设置

楼主(2009-04-10):
在一篇主板的技术文档看到关于4层板敷铜厚度(见图snap2)的推荐设置。平时自己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设置snap1中红圈和黄圈里的内容,都是在做板的时候和厂家直接说做多厚的板子(蓝圈就是板子总厚度,现在开始设了),敷铜厚度是多少,具体在allegro里怎么设置啊?有没有平时都设的啊?

网友:
仿真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设置叠层来得出阻抗从而来定约束值
其他的时候貌似没怎么用到
但设的一般都到Edit Cross-section设置的,不是在这里

网友:
板厂的叠层有一系列的规格,并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所以应该先跟板厂确定好用哪种板材再根据选择确定线宽什么的。

网友:
如果在只要求成品板厚的情况下,板厂的选择是较灵活的,可以用不同的基板和PP型号来叠合成最后的成品板厚,一般要求控制阻抗的时候,最好和板厂沟通得到不同基板和PP,以及阻焊油墨的参数后进行阻抗的模拟最后确定具体的基板,PP,油墨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