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怎样才可以不用每次启动都要加载?请高手指教!!![已解决]

楼主(2009-04-11):
skill怎样才可以不用每次启动都要加载?请高手指教!!!

网友:
编辑你的cadence配置文件下的pcbenv文件夹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
如下:
其中D:/skill是存放你的skill文件的文件夹,下面的.il文件是你要加载的skill文件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 ...
引用 网友A:

不要放在中文目录下面。

网友(2010-02-26):
source -q $localenv/env

好像也可以..

网友(2010-05-24):
这种skill是不是一定要不加密的才行?

为什么我的skill存到D:\project\pcbenv\skill

全部都不能加载了?

网友:
E-
E-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project\pcbenv\skill"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2 column 73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project\pcbenv\skill
E-
E-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project\pcbenv\skill"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2 column 73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projectt\pcbenv\skill
E-
E-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project\pcbenv\skill"
E-                                                                         ^
E- PARSER WARNING at line 2 column 73 of file allegro.ilinit
W- *WARNING* (Parser): character found after backslash is not meaningful - D:projeeda365envnv\skil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d:\\project\\pcbenv\\DstCxi.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xpage.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x_dump_lib.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mytools.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x_align_symbol.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x_mc_ro_text.il"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setlayout.il"

网友:
在skill內指定路徑時,路徑需用右上左下的斜線(例d:/project)的符號。如果沒錯,應是這個問題

初學skill,請多指教

网友:
ok
确实是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