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在99SE里面画的PCB怎样指定元件焊盘的网络

楼主(2009-04-11):
    我直接在99SE里面画的PCB,但是里面的元件焊盘都不能指定网络,导致铺铜后地线都没有连起来?请问应该怎么处理???是不是只有在画PCB的时候就把地线连起来?

网友:
    你可以编辑网络表:在Design>>Netlist Manager里面添加网络。

网友:
    你可以编辑网络表:在Design>>Netlist Manager里面添加网络。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添加网络没问题,但有点麻烦,并且不是根本方法,楼主应该想想为什么都没有了网络。

楼主:
    感谢zhangyalin 的帮助,我知道怎样添加网络了。

网友:
    即使简单的PCB 建议还是画原理图再导过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