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EE2007.3开始启动会比以前的版本慢很多呢?

楼主(2009-04-11):
EE2007.3开始启动会比以前的版本慢很多呢?我的电脑配置已经很高了啊!大家有没有同样问题啊?

网友:
有的,在xp还要更慢一点,现在用07的人好像很少啊!要不怎么回答问题的那么少?我把lm_license# S' `$ ]9 \7 f% L( Q
路径设置指向license文件就会稍微快一点点,这是软件搜索相应的授权文件的时候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特别是打开exp的时候

网友:
如果是软件启动慢而不是加载数据慢,是因为你使用盗版,含有大多重复的Feature。

楼主:
我用的就是正版的啊!EE2007.2启动就很快啊!EE2007.3就变的如此慢也!是不是BUG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