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完了PCB怎样才算完全步通

楼主(2009-04-11):
我刚学protel不久,画了些PCB连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步通,不知道画到什么样程度就可以拿去制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所有的都隐藏,看看还有没有飞线。没了就算全部画完线了。

网友:
做下rule的检查

楼主:
DRC检查有违反是不是就不能制版?

网友:
做个连通性检查就知道有没有布完了。RULE是人为设定的,可能这种设定方法DRC有问题,那种设定方法DRC就没有问题了,所以DRC检查有违反并不是说不能制板,而是只要通过了满足你的设计要求的DRC,就可以制板。

楼主:
受教了,谢谢
连通性检查在哪?  我没找到,呵呵

网友:
就是DRC里的Un-Routed Net Constraints有没有错误

网友:
最好将走线宽度约束检查取消。

网友:
嗯,有学习了一招,呵呵

网友(2009-05-21):
    这办法好,谢了

网友:
    在DXP2004里,DESIGN RULE CHECK这个功能在哪里?

网友:
    晕菜单找不到的话可以在帮助索引里搜索,会告诉你在那个选项下面的!

网友:
    刚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