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在相同的网络里面,怎么这个椭圆形焊盘没有和地连起来?

网友:
    自己加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明明是地网 就是没有连接上哦

网友:
    要想弄清楚,仔细看看那个焊盘的设置属性

网友:
    看到你焊盘里用keepoutlayer层开了方孔,因为软件连线是连到焊盘中心点的,而keepoutlayer层那几根线却把焊盘中心给圈了起来,所以线不能连上去(受规则约束)。

楼主:
    我知道了,是因为焊盘里用keepoutlayer层开了方孔的原因造成的。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
    为什么不从机械层开方孔?那样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1-05-14):
    是啊 手动连上就是啊 如果你想连上的话
    也对,KEEPOUT本身的意思是禁止布线啊 所以当然默认不连啊
改成机械层或许会好

但必须和厂家说明 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