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吗allegro走线在穿越焊盘的时候不能居中

楼主(2009-04-11):
我的一条线要穿越焊盘,但是无法居中走线,焊盘pitach 是0.8, 我已经把网格设置为0.4了,可以走线缺要偏到另外一边。

网友:
你设置0.4网格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设小一点
走线时候打开推挤功能

楼主:
把网格改到0.01也不行居中,它会偏到另外一边。

网友:
思考下你焊盘之间是否可以走图示的线宽

网友:
不居中没关系,走线完成之后,allegro有个gloss命令,可以使线居中的,关键管脚间要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
思考下你焊盘之间是否可以走图示的线宽
引用 网友A:

无铅制程的话,solder 缩小到和焊盘一样大勉强可行。

网友:
思考下你焊盘之间是否可以走图示的线宽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
可能是你的grid设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