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09-04-11):
我将CML信号通过差分线交流耦合成LCPECL信号,CML驱动端接50ohms的上拉电阻,差分线Z0=50ohms,输入端接4个电阻,分别是82,82,130,130,来控制输入端的电平.差分线上还串接0.1Uf的电容,结果仿真出来的结果很差,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
你把CML段的50ohm去掉试试
还有就是你端接电阻的摆放位置,你仔细研究一下,看是否正确?

楼主:
你把CML段的50ohm去掉试试,什么意识,差分线和上拉电阻的阻抗都不能去掉的吧.上拉电阻有调节电平的作用,所以要放在源端

楼主:
你看我这么画可以吗,后面100ohms和连线应该没有的。我采用了右上角这种方法

网友:
你把CML段的50ohm去掉试试,什么意识,差分线和上拉电阻的阻抗都不能去掉的吧.上拉电阻有调节电平的作用,所以要放在源端
liqiangln: CML 在输出的时候内部集成50欧姆了,没必要再外部再加50欧姆的电阻,这样输出阻抗变小了。

楼主:
这样的话,仿真出来就完全不行了,振铃很严重

楼主:
我把我的仿真结果给大家看看
频率是2.5g,这样的结果可以接受吗

楼主:
我的电路是按照资料画的,不过各个元件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我就不知道了,可以的话尅我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