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6.9如何手动修改覆铜,谢谢

楼主(2009-04-11):
在用AD6.9覆完铜后如何进行手工修改,现在覆完铜后是一个整体。好像覆铜的时候要把哪项选上,但每个选项都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要不是一整体是什么样子的?网状?!

楼主:
就是看到某一部分不好,想去掉怎么办?

网友:
就是看到某一部分不好,想去掉怎么办?
引用 网友A:

提前做限制,或者将铜打散,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将铜散,否则,如果要散掉敷铜的话,那就变得很费劲!

网友(2009-10-30):
按下M   弹出对话框  选择  最下面那个   这样你就可以随意修改 铺铜的外型线了   然后 重新铺  就可以了  不要打散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线形铺铜,铺好后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切换到覆铜那个层,双击覆铜,把Lock Primitives那个对勾去掉,就可以修改了。而且选择这个铺铜在转换99se时不会看不见。

网友:
点击OK后,在双击铺铜,就会有3个预览,行坐标,纵坐标的线段,和整个铺铜。之后想删除某一个线段,或修改长度,修改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快捷建,省事又方便!MG.想要怎样的形状都行,呵呵!

网友(2009-12-30):
    我也是用MG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