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移动时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请教下大家,比如一个sop16的封装,在两排pin放好后,执行move命令时如何一下可以定位到两排pin的中心位置;

网友:
没用过一步执行的,用笨办法,第一pin的位置放在0 0坐标,再将另一排最后一个pin的坐标查到,心算除以2,这样定位啦,同求高级的定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