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些二极管的引脚怎么都说没连起哦?

楼主(2009-04-11):
帮忙看看这些二极管的引脚怎么都说没连起哦?

网友:
看你的原理图是连起来了  不知道你的PCB

网友:
楼主光给原理图不给PCB,那是看不出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导入PCB中那些引脚没有连起来,那很可能就是封装引脚与原理图中不同。如封装是A\K,而你原理图是1、2,那就不行。诸如此类的都要注意与封装库统一。

网友:
原理图中引脚号跟封装库中的引脚号没有统一,把封装库中名为DIODE0.4的封装的两个引脚改为1,2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因为原理图导pcb报有引脚没连接错误,所以产生不了PCB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