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元件放到ic底座下面

楼主(2009-04-11):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想问个问题,我想画个51的板,想把晶振和两个电容放在51下面,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
就放到下面啊

网友:
51放在顶层,晶振和电容放在底层就好了.

网友:
双击元件属性,出来对话框:

点种红色框中的Toplayer,选择为Bottomlayer即可,又可以用鼠标左键直接点中要换层的元件不放,按L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