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困惑我的问题,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09-04-11):
在做封装的时候,pdf手册给出了参数,不过我不知道怎么用,如下图,在做cell的时候要求填入两个管脚中点的距离(图中写填??),这个应该怎么填写?手册上给的都是封装体的长度或者是两端管脚的距离,如第二张图的7和9,难道要自己算出中间距离也就是8把它填入对应的框框吗?很不人性化耶,既然厂商都是给的这个参数,那么软件设计成直接输入这样参数不是很好吗??

网友:
理解你的困惑。不过Land Pattern并不是保证器件管脚落在中心为最佳。

楼主: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要不我做的封装全不能用了!就以上面的为例,我该填多少,焊盘的长度和宽度最好是多少??

楼主:
这个问题不难吧,怎么就没有人回答我呢?

网友:
像这类封装我是使用IPC的标准 有现成的PADS库转过到EE使用的

网友(2012-02-23):
计算。我做封装的时候,是要有一个计算器在旁边的

网友:
建议你用LPWarzid,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否则需要计算,例如该器件管脚最长0.8mm,管脚往外长0.3mm,往内长0.1mm,那么就需要建1.2mm长。
你需要的中心距就是(9+0.3+0.3)-1.2=8.4,正方形所以你的两个框框就都填8.4啦。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了!自己的成长贴啊!

网友:
还有就是考虑生产工艺,如果机贴焊盘外伸可以少些,如果是手焊那焊盘可以长点,这个意思,可能没表达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