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错误?

楼主(2009-04-12):
#1   ERROR(302)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Problems with device 'SW PUSHBUTTON_SWITCH*2_SWITCH'. JEDEC_TYPE property 'SWITCH*2'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has invalid characters or is too long.'.
Device 'SW PUSHBUTTON_SWITCH*2_SWITCH'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这是一个复位按钮的属性错误,我填写的封装是'SWITCH*2(参考师兄的protel封装),具体在Allegro里面有没有这个封装呢??Allegro自带的封装库在哪个文件夹呢??麻烦各位了

网友:
Allegro已经给你提示了
可以试着自己解决一下的
翻译一下问题就OK了

楼主:
貌似解决了,好像是非法字符问题。
发现:在生成网络表时如果没有建立封装是不会提示错误的。。原来误会了

网友:
貌似解决了,好像是非法字符问题。
发现:在生成网络表时如果没有建立封装是不会提示错误的。。原来误会了
引用 网友A:

生成网表时别说没建立封装,就算你没装allegro也不会影响第三方网表的生成。

楼主:
是啊,原理图和PCB完全两回事
谢谢仁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