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PADS2005LOGIC创建新元件的问题

楼主(2009-04-12):
我用PART EDIT创建一个14脚的IC后,想放置在原理图时却弹出以下提示而无法放下。
“DECAL NEW_PART has different terminal counts: 14 in library and 3 in schematic”.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3-05-03):
原因是PADS不同的管脚不允许有相同的名字,
否则作为同一个管脚看。
网络名也一样。
反正我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