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走线会有问题吗??

楼主(2009-04-12):
在top层和S1层走线的方向一样,都是上下方向,而且相互重叠
在top层和S1层中间隔着GND层
像这样
蓝色为top层
墨绿色S1层

网友:
在top层和S1层中间隔着GND层
有GND了就没关系啊

网友:
这种方式是尽量避免的,这样构成了宽边耦合结构,而这个耦合的两个net并非属于一个differential pair

网友:
这种情况,至少离开多大的距离,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
这种方式是尽量避免的,这样构成了宽边耦合结构,而这个耦合的两个net并非属于一个differential pair
引用 网友A:

怎么耦合?谁和谁耦合?不是有地么?不懂。。。。

网友:
我kao,看错了,中间还有gnd。
如果你的gnd不存在slot,那么可以认为gnd实现了shielding。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kao,看错了,中间还有gnd。
如果你的gnd不存在slot,那么可以认为gnd实现了shielding。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版主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