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封装库

楼主(2009-04-12):
哪位大虾能把比较全的封装库上传上来,方便我们这些菜鸟,呵呵

网友:
我劝你还是自己画的比较实际,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自己量出来的件用着比较踏实,也符合自己设计的风格。或者你去网上找你用的元件相关的PDF文档里面应该都有官方比较准确的封装尺寸。买一个卡尺也不贵,便宜的30-50的,贵的120左右。我想搞设计的都不喜欢那些不劳而获的人。

网友:
同意楼上的,并且我们网站也有很多封装库,可供你做参考用。

网友:
实在找不到某一个元件封装,再来大家会帮助你!

网友:
每个人的封装都是适合自己做的实物,不见得就适合你的元件,还是自己慢慢学着做吧,一味的在网上找封装库的话,我劝你还是尽早转行吧,如果你高pcb的连个封装都不会做,岂不是太……

网友:
是啊!自己画不会花很多时间的,并且软件也提供一些,最实际的就是自己动手,这不是打击初学者,劝一句切合实际马上行动。好多学生工作不好找都是有原因的,就是动手能力太差!把大学生都关起来,做几个月项目相信都能找到好工作。我也是从初学过来的,我以前也在网上也当了一些,有的还可以,有的纯脆是垃圾。如开槽型孔放了一串焊盘,这样是不行的(工厂会很不愿意的,这样容易打转头的)好在现在Altium Designer已有这个功能了,还有的丝印层长的长,短的短也没对齐,修改都比画费时间!现在到实际做时好多、或者可以说所有封装都用不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实际要找的就是元件的PDF文档还是有用的,多数都有提供!或者如:数码管封装想最快得到标准封装又怕自己量的不精确就是在google下搜“数码管”会有好多厂商,厂商提供的应该是最准确的,再切合实际比对一下,肯定是没问题的。以此类推。。。或者还想验证一下是否合适可以用打印机打一个1比1的图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