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必须连到焊盘的中心吗?

楼主(2009-04-12):
有时候不能正好连到中心
这样可以不?

网友:
为什么不能连到中心呢?最好不要妥协,那是不规范的做法,会形成坏习惯的!

网友:
以前刚画板的时候都是连到中心的,觉得那时候真是很乖,后来老大都不是在这样做的,然后慢慢地就不去管了,很多都没连到中心。呵呵 这个关系不大 不过同意楼上的 还是规范些好。

楼主:
要把线的另一端连到焊盘中心的话就不是135°走线了
是不是制板的时候不管线的方向
只要连到那里就会那里呀?

楼主:
还有制板的时候实际的线是连到焊盘边上就终止了还是线一直要走到焊盘中心线的尽头才终止呀?

楼主:
还有如果没有连的过孔的中心是不是和没有连到焊盘的中心是一样的效果呀?

网友:
最好是在拉线时都拉到中心而不是边缘

楼主:
那麻烦了
我很多都没有拉到中心
看来还得改过来

网友:
有时候会碰到元件封装顶层与底层的不一样大,很容易出现断路,走线夹角不能太小!

网友(2009-09-22):
99中有一个SNAP CENTER的设置吗?在TP下的SNAP CENTER前面打勾!!什么软件都会有捕捉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