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库的建法的一点疑问?[已解决]

楼主(2009-04-13):
为什么在建立SMD峰装元件的PAD时都只建TOP层的,
没有建bottom的层的定义,
如下图,
如果我的SMD元件是放在bottom怎么办?
会不会没有啊??

网友:
把元件镜像到底层,焊盘也跟着镜到底层了

网友:
SMD是指贴片器件,贴片器件当然要么放在TOP层要么放在BOTTTOM层了!所以它的PAD当然也只建一层了。

网友:
基本一样个人习惯,只要镜相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smd就是这样做的,不论你放在top 或者bottom。mirror就行了

楼主:
把元件镜像到底层,焊盘也跟着镜到底层了
版主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