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拼版问题。

楼主(2009-04-13):
求助,请问拼版有多少种方式可以拼版呢?谁可以告诉我一个比较完整的操作?一般都是在CAD或者CAM里面拼版的,但是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在pads layout里面拼吗?因为我想的是反正拼版也只是给一个板的外框尺寸,然后几个拼在一起就完了,我干嘛非得去那些别的软件里面拼呢?还有我不知道拼版的整个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请大家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
同意楼主的想法!

我也打算这样干,把多个PCB(可能相同,可能不同)合成一个PCB文件,组成一个尺寸合适的矩形,

每个PCB之间用开槽(V-cut)的方式隔开,但是不完全割断。这样PCB做出来,可以自己分断为几个PCB。

用CAM的好处是网络名可以很好的分开。个人理解,欢迎交流和指点!

楼主: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别人用正规的CAM和CAD用的是怎么做的呢?我没有那样子做过,所以我不知道。

网友:
拼版的目的就是省钱,我在以前的公司里做了个CAM拼版的教程,不过,辞职后没带出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解答。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我能不能在PADS layout这些画板软件里面拼,然后输出gerber文件的格式表示出来给板厂呢?然后你们用CAM做的,输出来是什么格式的呢?

网友:
CAM品好也是出 gerber啊,直接拿给厂家就可以做扳子了,在PADS layout里也可以拼的,就是做一个板框,然后用 画板框就可以了,然后直接出gerber就可以了,我们就这么做的。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迷茫。

网友:
直接用2D line 在pcb里画拼板示意图,出gerber,由制板厂家来完成,就可以啦!

网友(2009-06-12):
    我也想知道的是,我能不能在99SE里面画拼板

网友:
    我们都是给PCB板厂自己做的,我也很自己想做,期待有人无私奉上。谢谢。。

网友:
    6楼说得对...我公司也如此做的...

网友:
    给PCB厂做就可以了,要求自己定。

网友:
    我这里有个用CAM350拼板的教程,给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在cad裡作拼板無法處理鑽孔資料和cnc資料,所以用cam做是比較好的.

网友:
    正想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cam350的教程

网友(2009-08-12):
谢谢,还没拼过板,学习一下 13# zhangyu_228

网友:
多出一层用2D line画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这层菲林给加工厂家。一般V-CUT最好留0.4mm的板间隙。$ j2 v3 f" K3 M
可以用复制板框的形式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