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不能把remove loop关闭吗?达人点一下,先谢了。

楼主(2009-04-13):
如题,就是说两个焊盘之间多条走线,现在的情况是系统不让,会自动删除。

网友:
弹出来的有提示按钮上面有Create Loop选项,选这个就保留loop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很麻烦的。就是没有像Protel那样,一个选项就搞定吗?

网友A(2010-07-14):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cannot remove loop是啥意思??loop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otel的那里设置呀,我一直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在Router里,Tools-Option-Routing-Allow loops when rerouting。Layout里不知在哪里设,不过关掉DRC可以随便连线。

网友:
刚才在layout下翻了一下,果然没找到设置,埃,又一麻烦事

网友(2011-09-19):
嘿嘿,以前一直没有注意loop这个功能,今天终于知道是干啥的啦!

网友C(2011-11-03):
在Layout里面点击焊盘,然后Ctrl+J 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非常好的方式,但是不知是從哪一版開始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Layout里面点击焊盘,然后Ctrl+J 走线就可以了。

又学习了一招,3Q!!!

网友:
Power PCB 5.0 就有此功能了呀。

网友(2012-02-03):
刚学到的,
在options 里把allow loops when rerouting 选上就好了

网友D:
点中要走线的焊盘,右键route loop就可以啦

网友(2012-07-04):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cannot remove loop是啥意思??loop是什么东东?

环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中要走线的焊盘,右键route loop就可以啦

这个好,哈哈,多谢分享

网友:
    终于搞定这个麻烦了,谢谢!

网友(2012-08-17):
    我用的pads9.1,右键没有route loop,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