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99中,含多张原理图,应如何导出网络表

楼主(2009-04-13):
如题:在protel99中,含有多张原理图,应如何导出网络表?请帮忙。谢谢!~

网友:
按如图方式进行生成网络表

网友:
先设置成层次原理图,在同步PCB或输出网络表。

楼主:
3# zhaizhengw 你好,能讲的清楚点吗?

网友(2010-04-09):
原理图要设置成层次式,选择最外层生成网络表。选项要选择当前层和所有子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