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aptureCSI中总线的一些疑问恳请解答

楼主(2009-04-13):
我刚刚开始学这个软件,关于BUS总线有些问题,我的电路中有组总线如A[0..15]这组总线与几个芯片相连,总的控制芯片出来是A[0..15],而其中其他芯片有的只用到A[0..2]和A[0..12]这几组,我在DRC我想请问这样的总线怎么画,我现在用的是A[0..15],在DRC检查的时候都出现报警,如与一个芯片链接的是A[0..12]的 会出现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A13,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A14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A15
有谁能帮我解答下吗?

楼主:
有没有高手回答下啊

网友:
如果芯片只需要用到A[0..2],那你就标A[0..2]

楼主:
我这样试过,DRC是说我主控芯片没有A[0..2]这个BUS

楼主:
Bus width is not matching with the port WidthA[0..2]

楼主:
我用的是阶层自顶向下的方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检查你标的,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表的都是对应的,这样的警告后来好像也不影响你生成网单,再不行,就设置下检查规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