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简单问题~!!!

楼主(2009-04-13):
一个貌似较简单的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就是在pads里面移动器件,以相对坐标移动,怎么操作的??帮助上写着SX <N>,可是我怎么移都不对,我是要整体移动一大块的器件,我全部选中在MOVE,再输SX 200,想是Y坐标不变,X移动200,但是始终不对,请教一下怎么操作.........单个我是直接改坐标,可现在是一大片,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改....谢谢~!!请详知道的兄弟姐妹们详细写明操作~!!!不要见笑~!!

网友:
告诉你另外一个方法,把你所要移动的器件做成一个Unions,如图: ,然后在改坐标就可以了

楼主:
恩,这个方法也可以~!呵呵 谢谢 还是想知道相对坐标怎么用的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