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将元件的标号及参数(值)一次性放到元件的中心位置

楼主(2009-04-13):
如标题,怎样全局修改,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看图:

图中的对话框是元件标号的,参数的设置也是一样,点中红框中选择标号的位置,然后点全局,再按回车,OK!

网友:
哈哈,coolzerong你把分给错了。我帮你补上。

网友:
如果你把protel99汉化了,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汉化的会丢失功能,所以我从不汉化!

楼主:
因为我的也是汉化版,所以这功能就没法实现了,但还是要多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从来就没怎么评过分,好不容易评一次,还给错了。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