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nstraint里面设置的小疑问[已解决]

楼主(2009-04-13):
今天在设置constraint里面,有一个MIN_LINE_WIDTH,这个很好理解,是最小线宽的意思,那还有一个min_neck_width,我上网查了,上面写着Min Neck Width:能走的最小线宽,要和Min Line Width的设定相同。我有点弄不懂这个跟最小线宽有什么区别?什么叫能走的最小的线宽?

楼主: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一对differential pair,假如你设定的线宽是10mil,间距是8mil,但是刚从BGA下面出来时不可能走那么宽,这时你设置的Min Neck Width就用的上了,可能是线宽3.5mil,间距是4mil,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仅仅针对差分线
所有的走线正常情况下遵循最小线宽
但由于种种原因(焊盘之间,过孔之间等等)需要走那么一小段比最小线宽更窄的线宽
这时就需要设置这个值了,并且最好设定最大脖子线宽的长度,即Max neck length
一般情况下,最小线宽与最小脖子线宽设置同一个值,这样,应该说这个属性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

而一些电源网络的线宽属性往往需要比较大的最小线宽
但是由于本身焊盘之间的距离就比较小,所以依照最小线宽走不出来,人为减小线宽又会产生DRC
所以这时可以设置最小脖子线宽,并设定走脖子线宽的最大长度,采用最小脖子线宽来走线就OK了

楼主:
谢谢LS两位的讲解,那是不是可以这里理解,min_neck_width为特殊情况的更小线宽?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楼上,我还再问句,那这个命令在什么时候会起作用?他怎么知道这个是特殊情况?

网友:
再说句透彻点的话就是:为了人为地去除DRC而设定的值
还不明白就动手去设一次感受一下

网友:
走线的时候可以切换到neck模式的,这时就要用这个neck width的参数

楼主:
走线的时候可以切换到neck模式的

请问LS怎么样切换到neck模式?

楼主:
再说句透彻点的话就是:为了人为地去除DRC而设定的值
还不明白就动手去设一次感受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