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子静电放电时水平耦合会重启

楼主(2009-04-13):
最近一款产品的静电4KV水平耦合和电源口空气8KV过不了,求教高人!
目前自己已经经过如下尝试:
1:关于电源口:以前怀疑是耦合到了金属插口,因此对接口用硅胶堵住,但是不行
                     将电源地和其他地分开,分别用1000欧磁珠和4.7uh电感相连,p-可以通过,p+不可以
                     在电源那些电路上加滤波电容,TVS,压敏等,效果不好
2:关于水平耦合:修改复位电路的滤波参数,以及增大地平面,但是没什么效果

由于成本问题,目前板子为2层板。地平面被严重分割直接用4kv打地会重启。但是EMI可以通过
                    也想过一些办法来解决,利用锡箔纸加大地平面面积,可能是加的地方有问题吧,效果也不好

问题:由于我们是二芯电源口,没有大地,不知道静电是怎样泄放的,还望高手指教!

33.32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39,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1.74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说电源口是两芯是:与交流电连接的那个吗?
要是是这样的话,就必须在静电枪放一次电后,在用接地的线放一次电!

楼主:
我想问一下你说电源口是两芯是:与交流电连接的那个吗?
要是是这样的话,就必须在静电枪放一次电后,在用接地的线放一次电!
引用 网友B:

是和火线和零线相接的,放电和不放电都过不了!
电荷打到主板上后,电荷在不断的流向电势的最低点,在流动的过程中,有两个影响:1. 不断的产生热能,导致主板发热,当手机散热能力较差时,整机会明显感觉到很烫,此时就很可能会导致芯片的工作环境不稳定,导致掉电,严重时会损坏板子 2 .在电荷流动过程中又会产生电流,同时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和电磁场,此时会干扰到主板各种时钟信号,导致其工作不稳定,而产生掉电。另外电流在流动中,会对离地线较近的线路产生串扰,导致损坏电路或产生掉电,3.当手机电势不能讯速整体一样时,电荷就会在电容或其他器件上面进行反串,导致掉电或重启
 根据这点貌似在设计中要把地线和其他线路之间的距离增大,可是板子都这样了,飞线都没办法

网友:
个人感觉,打静电应该是前面板,而你把前面板和单板的工作地连接在一起了,这样打前面板,就相当于打工作地。

个人理解,你可以把 单板 和系 统机框 做成绝缘的,就是在单板螺丝垫片上都用绝缘垫片。

通常三项电还有保护地, 你应该把前面板接到保护地上。

网友:
单板的复位电路那么复杂干什么,主要是为了检测3.3VDVDD0的电压有无吗?
而且复位电路也没弄个手动复位,调试方便。而且CPU的上电复位时间是多久,怎么保证的?

网友:
交流输入端电容也太单薄了,希望你在共模电感前后各加一个大电容,最好是47UF,还有那个跟共模电感并联的电感,还是什么东西,你这么链,是否把共模电感给短路了,他们的关系是串联吧,不是并联。

网友:
而且电源上也没保险丝,最好加个NTC(L)

楼主:
交流输入端电容也太单薄了,希望你在共模电感前后各加一个大电容,最好是47UF,还有那个跟共模电感并联的电感,还是什么东西,你这么链,是否把共模电感给短路了,他们的关系是串联吧,不是并联。
引用 网友C:
这二个是2选一的关系,主要是在通过快速脉冲群的

楼主:
单板的复位电路那么复杂干什么,主要是为了检测3.3VDVDD0的电压有无吗?
而且复位电路也没弄个手动复位,调试方便。而且CPU的上电复位时间是多久,怎么保证的?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路这边我们不需要进行手动复位,通过PSPISE仿真,复位时间大概是80MS左右,目前我通过在复位电路上的那些小电容改成ESD器件,比电容反应速度会快很多,这样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