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测试点设置?

楼主(2009-04-13):
请教两个问题!:

                 1、在pads2007中如何进行全局改变!就是说我之前画的一块板地线散热孔是:外径0.5 内径0.3   现在我想把散热孔:改为外径0.7 内径0.5 !是否可以像protel 一样可以进行全局改变呢?选种一个改变,再进行全局.就可以全部改过来呢???

                2 \如何设置PCB测试点?即我没进行设置时是通孔的测试点,我现在想把它设置成单面,不通的烛盘测试点.如何进行设置??

楼主:
不会吧!!自己先顶一个. !!!!在线等答案哦!!!!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全部改过来。
选中一个过孔,Ctrl+Q,调出如图1的属性对话框,选Pad Stack,弹出如图2的过孔设置面板。

在红圈中选中你要修改的过孔类型,改好后点"OK",系统会提示你是否将改变应用于所有过孔,确定即可。

楼主:
多谢!又学了一招!我是说在同一网络!我刚才只有一个一个的选然后右键进入属性编辑器,再改。不过太麻烦了。

网友:
多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是一个热心肠的好同志!

网友:
    留下脚印,看看如何做?

网友(2009-06-04):
    那请问柱形的长度怎么全局修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