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问题

楼主(2009-04-13):
走线显示成很细的线了,不记得用那个命令使它正常显示走线了

网友:
输入R,再输入线宽

楼主:
是显示问题吧,要改线宽嘛?

网友:
是要设置最小显示线宽(板上如果有比这个值还小的线,就只会被显示成一个细线),快捷方式:输入R,再输入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