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已经拉好的线如何换层[已解决]

楼主(2009-04-13):
拉了一些线,现在想把这些线全部换到另一层去,如何做。

网友:
选择这些线,然后右键,change to xx layer。

网友:
1.坐标移动-》change-》坐标移回

楼主:
选择这些线,然后右键,change to xx layer。
引用 网友A:

不成功,还是在那层,提示E- (SPMHGE-510): Connecting pin is not on new subclass.

楼主:
1.坐标移动-》change-》坐标移回
引用 网友B:

不会操作,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EDIT-〉CHANGE里,右面的option中有一个换层的复选框,然后点击你需要换层的走线就好了。

网友:
我试了一下,的确OK,谢谢

网友:
对于你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你换了层,也许需要添加过孔了
所以在change之前要确定你所有的Pin-Pin线网上要存在两个Via

总之一句话,即你换层以后要保证电气连接上是可行的
软件只会自动去除Via(网络中的Clines全部换到了同一层)
而不会自动添加Via
4# interrupt

楼主:
成功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