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ADS Logic 怎么进行多图纸设置

楼主(2009-04-13):
pads Logic 怎么进行多图纸设置,就像protel 一样 几个原理图 合在一个项目里面 请高手赐教

网友:
setup-sheet7 M1 ~: V5 {7 O3 ^. U
先好好看看教程~~~这种不能算是问题~~~是教程都会讲

楼主:
我看了比思公司的 LOGIC教程 没找到, 又上 百度 也没找到 才在论坛发贴的

楼主:
终于找了 。tool 工具栏里的SHEET 选项 就可以了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