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去耦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04-13):
大家好,最近我在做一个设计,里面用到了一颗xilinx的v4系列的FPGA,现在在画pcb的时候有好多去耦电容根本没有地方放了,能放上的去耦电容数量比我之前画原理图时候预计的药少很多,不知道这样设计是不是会有很不好的影响,或者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帮顶哈,没用过那么高端的,目前只用cyclone

楼主:
那你用cyclone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首先你设计的去耦电容的数量应该参照 V4 的 layout guide。其次如果摆不下,则摆电容的时候可以距离芯片稍微远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z# f; f; d4 t多谢了